[求助] cell Rename

楼主(2025-08-28):
有时候需要批量的修改库里的所有cell name,之前写了一个脚本,但是有点麻烦,请大家帮忙看看可以怎么优化
ccpRename(gdmCreateSpec("test" "a" "layout" nil "CDBA") gdmCreatSpec("test" "b" "latout" nil "CDBA")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ccpRename(gdmCreateSpec("test" "c" "layout" nil "CDBA") gdmCreatSpec("test" "d" "latout" nil "CDBA")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
                                                                                     .
                                                                                     .
                                                                                     .
                                                                                     .
这种需要一个个取填写修改cell name,很麻烦。希望能做成调用cell list循环修改的那种。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写个pyhon或者tcl在外面解析celllist 然后批量生成这个脚本

网友:
skill脚本,之前在网上抄来的
layout改名字: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suf)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old_name suf)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layout"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layout"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
sch改名字: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suf)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old_name suf)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