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im电容容值大小的讨论

楼主(2025-08-28):
调用了两个工艺厂的mim电容  这两个pcell的长和宽的值交换了一下   容值相同  但是pcell的形状不同
下极板的面积始终是一样的   CTM层也是一致的  但是上极板的面积变了  为什么上极板面积不会影响容值

两个长和宽对调的mim电容

两个长和宽对调的mim电容

网友:
去看看剖面图吧,电容容值肯定与重叠面积有关,你只改变一个,影响不大

网友:
MIM电容是在Mn和Mn-1之间查入了一层极板的,你现在只调整了Mn的面积。这样并没有影响中间极板与Mn,Mn-1的重合面积,电容值当然不变

网友:
你的CTM跟下极板的等效面积没变,不一样的是CTM连到上层的金属形状变了,对于他们做model来说,估计是为了省事,所以没变,实际还是有微小变化的,你用EM工具抽取可以看看,应该是有变化的

网友:
相一下,电容极板面积是上下级板的金属面积呢?还是CTM面积呢?
同理,MOSFET的沟道是整个POLY呢?还是POLY搭在active上的部分呢?

MIM电容之所以比层间金属寄生电容大那么多,就是因为CTM区域的介质厚度小很多,旁边一圈overlap的metal贡献不了多少电容的;

网友:
这个你得好好看看剖面图了,CTM才是上极板,你认为的上级板只是给CTM电位的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