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LDO的电容负载上要不要加上ESR电阻?

楼主(2025-08-28):
在许多论文中都看到LDO的电容负载上都加上了一个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也就是ESR,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阻会引入一个零点,这个零点对于LDO稳定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吧。
实际仿真LDO的时候,要不要加上ESR呢?(我在仿真时800pF的电容,我加了8Ω的ESR,看到过别人的testbench,发现没有加ESR,所以不知道该不该加)

网友A:
8Ω太大了,8mΩ都不一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8Ω太大了,8mΩ都不一定有

哦哦,我取的太大了,论文里看错了,论文原文是5uF的电容,ESR=50mΩ,我800pF按比例应该取8uΩ吧,8Ω取得太大了。

8uΩ也太小了,这放不放感觉都没啥影响了。。。

网友B:
可以建議不要加,這樣看比較worst的狀況

网友C:
片外电容(贴片)是一定会包含ESR电阻的,区别只是电阻的大小;
片内电容倒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外电容(贴片)是一定会包含ESR电阻的,区别只是电阻的大小;
片内电容倒是不用; ...

原来如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建議不要加,這樣看比較worst的狀況

嗯呐

网友:
you need to sweep the ESR and output capacitor values.

网友:
看电容种类,MLCC和电解电容的ESR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排开频率的零极点毫无意义;
理论上是先确定电容类型大小,知道大致的零点频率,然后再确定LDO结构的;

网友:
ESR电阻会把电容的效果退化了,劣质的电容ESR电阻才大。

网友D:
谁家好文章告诉你ESR改善稳定性的?

网友(2025-10-16):
引用 网友D:
谁家好文章告诉你ESR改善稳定性的?

对于接片外大电容的LDO,主极点位于输出端,电容的ESR电阻可有引入一个零点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极点抵消,有助于保持系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