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ujia补偿电路断环位置

楼主(2025-08-28):
请问,使用ahujia补偿的LDO,为了仿真稳定性,断环位置可以选择在
1. 输入管gate
2. 功率管M5 gate,
但是后者断环时会破坏Cc环路,此时整个电路的相位裕度不好,这个需要管吗?

万分感激

网友A:
仿真稳定性,断环选在输入管gate处,要保持补偿小环路的完整性。

网友B:
你这属于ahujia补偿吗,我理解的ahujia应该没有直接的前馈路径,这个CC还是有前馈呀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稳定性,断环选在输入管gate处,要保持补偿小环路的完整性。

第二种方案,功率管gate的断开,没有意义了吗?不需要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于ahujia补偿吗,我理解的ahujia应该没有直接的前馈路径,这个CC还是有前馈呀感觉 ...

这个前馈零点基本没有。因为在Cc反馈到source段,放大增益很小,对应的前馈效应也弱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功率管gate的断开,没有意义了吗?不需要做吗?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我也是从这里看到的

网友C:
两个都要管,尤其是后者,是不熟悉cascode补偿本质的人经常会忽略的一个环路稳定性问题。

无论是米勒电容,还是cascode补偿电容,都是引入了一个电容反馈环路。一般米勒补偿的电容反馈环路是恒稳定的,而cascode补偿的电容反馈环路的稳定性是需要仔细设计的,它的稳定性决定了LDO共轭次级点的共轭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我也是从这里看到的

写的真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我也是从这里看到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要管,尤其是后者,是不熟悉cascode补偿本质的人经常会忽略的一个环路稳定性问题。

无论是米勒电容 ...

多谢回复。
事实情况确实如你所说,即使第一种断环方式PM很好,第二种不好的情况下,电路也会震荡。
有两个新的问题:
1.第一种断环方式是否需要考虑?还有意义吗?
2.”一般米勒补偿的电容反馈环路是恒稳定的“,这个从哪里得出的结论呢?有参考出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事实情况确实如你所说,即使第一种断环方式PM很好,第二种不好的情况下,电路也会震荡。
有两 ...

第一种断环方式是你整体LDO的性能,决定了精度和对参考变化的响应。
一般米勒补偿就只是一个mos并联一个电容,由于结构简单没有多余次级点,因此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断环方式是你整体LDO的性能,决定了精度和对参考变化的响应。
一般米勒补偿就只是一个mos并联一个 ...

多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要管,尤其是后者,是不熟悉cascode补偿本质的人经常会忽略的一个环路稳定性问题。

无论是米勒电容 ...

我想问一下测第二个环路的时候需要断开第一个环路嘛?应该需要的吧?

哦,这里同时断开了第一个环路。那如果是其他环与这个环路公共交点只有输出,这种情形下是否需要将其他环路断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测第二个环路的时候需要断开第一个环路嘛?应该需要的吧?

哦,这里同时断开了第一个环路。那 ...

断不断都行,结果差不多。当然软件有时会有相位起始点bug,断开只保留单一环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