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降压转换器

楼主(2025-08-28):
大佬们,请教个问题,孩子真的不会了,我的斜坡补偿是在电感电流上升期间也就是P管导通的时候进行斜坡补偿,补偿是固定的,VIN的上电是120us完成,然后在前80us时间内,反馈电压低于软启动电路的输出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出为高,很正常,但当反馈电压一旦高于软起动电压,误差放大器翻低,浪涌电压就来了,这怎么解决啊,感觉软启动电路并没有工作啊,虽然起动电压是缓慢上升的,大概1ms左右就到基准值了,但反馈电压上升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A:
输出电压升这么快,VSUM看上去都拉到电源了,你看看电感电流咯,输出电容给的多大?COMP引脚接的什么?看看TB怎么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升这么快,VSUM看上去都拉到电源了,你看看电感电流咯,输出电容给的多大?COMP引脚接的什么?看看 ...

电感电流上的很快,主要是VSUM高于VC的时候,上管在那段时间内,一直导通,输出电压就上的很快,输出电容是44uF,电感电流在VOUT上升的时候会到10A左右 是不是电流采样的比例太大了 那个仿真图能看到,最开始是上管没通,那个锯齿波就是斜坡补偿的波形,到后面上管开始导通了,采样电流和电感电流进行了叠加,才使得VSUM那么高,我提高了采样电流的比例,让叠加的电流变小,但还是会有过冲,而且输出先上升,后下降,一直降到1.2V,和5V相差太大了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比较器是否正常工作,看起来像是控制环路没有工作起来,VSUM应该跟随VC变化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比较器是否正常工作,看起来像是控制环路没有工作起来,VSUM应该跟随VC变化才对 ...

比较器是在正常工作,就是VFB不跟随软启动电压变化,他会高出软启动电压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器是在正常工作,就是VFB不跟随软启动电压变化,他会高出软启动电压很多

...

先确认以下几个问题:
1. 在VC电压很高的时间内(就是启动那段时间),电路一直在进行switch,Vout为什么一直低?
2. VC变低后,VSUM的电流主要是谁贡献的?斜坡补偿还是采样电流?
3. Vout起来后,电路能正常输出电压(设定输出电压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是在正常工作,就是VFB不跟随软启动电压变化,他会高出软启动电压很多

...

FB电压多高是结果不是原因。
你是PWM调制吗?上管开启时间就是PWM波的高电平宽度?
FB>SS应该是要关闭上管,或者是降低VC才对,你的上管关闭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以下几个问题:
1. 在VC电压很高的时间内(就是启动那段时间),电路一直在进行switch,Vout为什 ...

佬,我可能不太懂,就目前我理解的我回答一下,因为我的VIN上电时间是0-120us,在上电前半段时间,PWM比较器是在输出高低电平,VOUT上升速度很慢,我理解是VIN的电压太小,P管没导通,等VIN上升到一定值之后,P管开始导通,电感上的电流开始增大的时候,VOUT的上升速度就快了,前面上升慢主要是VC为高,VSUM只是斜坡补偿的值,VSUM比VC高的很小,PWM的高电平宽度比较窄,所以上的慢。
VC变低之后,VSUM的电流是由采样电流和补偿电流两者之和提供,最小值就是电感电流的最小值,峰值就是他俩之和,
不行,输出电压一直是S曲线
还请指教指教 刚开始做 可能理解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电压多高是结果不是原因。
你是PWM调制吗?上管开启时间就是PWM波的高电平宽度?
FB>SS应该是要关闭上 ...

对 是PWM调制,PWM的高电平就是上管导通时间 我发现FB高于SS时,上管没关闭,还是在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是PWM调制,PWM的高电平就是上管导通时间 我发现FB高于SS时,上管没关闭,还是在开
...

那就按这个去检查啊,看上去就是FB>SS,但是PWM的占空比没有降低而且是恒高。
在70~80us左右应该就是系统认为FB>SS的转折点,此时VC下降到2V(是你设定的最低钳位值吗),PWM不是应该恒0或者最小占空比吗?为什么上管一直开?看看此时的PWM信号,会不会PWM比较器输入接反了?
从你的仿真图来看,首先你VC的电压域似乎是2~4V左右,但是VSUM却能轻松上到6V最低也超过VC,这两个电压域都不匹配;
我觉得你先把理论占空比设定在50%以下;比如15转5V;VSUM设定一个固定的斜坡就行了比如1~4V,然后观察VC\VUSM\PWM信号先确定逻辑没问题再增加斜坡补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我可能不太懂,就目前我理解的我回答一下,因为我的VIN上电时间是0-120us,在上电前半段时间,PWM比较 ...

7楼说的对,FB>SS时P管应该关断。
如果不能稳定输出电压的话,说明当前的控制逻辑不对,建议你最好自己顺一下逻辑。比如什么时刻开P管,什么时刻关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7楼说的对,FB>SS时P管应该关断。
如果不能稳定输出电压的话,说明当前的控制逻辑不对,建议你最好自己顺 ...

是的 佬 我看了一下 就是逻辑有问题 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这个去检查啊,看上去就是FB>SS,但是PWM的占空比没有降低而且是恒高。
在70~80us左右应该就是系统 ...

是的 佬,我看了一下 逻辑有点问题,是在上升阶段,RS触发器在一段时间内一直为高,导致P管一直导通,我改了一下 确实没过冲了 但现在发现 上管导通的时间不是PWM的高电平时间,直接就是50%的占空比,我是根据论文里的SR触发器的结构改的 我的是出现了RS都为高的情况,改成了这样子,发现P管和N管的占空比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