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模块时,突然stdcell库的有些器件损坏了,损坏的器件不能做任何操作,只要动就会闪退,闪退报了下面的错,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8-28):
(图片)

网友A:
CIW窗口-oaScan  选择库和cell,Mode改为repair。还不行的话,找到库在的位置,oaScan -lib  <库名字> -cell <cell名字> -re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窗口-oaScan  选择库和cell,Mode改为repair。还不行的话,找到库在的位置,oaScan -lib   -cell  -repa ...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有用,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有用,修不好

自己写代码这个也不行吗,我之前是用CIW那额图形化界面不行,自己写的代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代码这个也不行吗,我之前是用CIW那额图形化界面不行,自己写的代码就可以 ...

好的,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