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之间怎么做同步检查

楼主(2025-08-28):
异步时钟之间能不能做时序检查是不是通过set_colock_group -asynchronous 这个命令来设置
求大神解答一下尽可能详细一些感谢因为刚学习不是很懂

网友:
异步时钟原则上不做STA check ,如果是为了做STC 相关的check ,比如from A reg/CP ->B reg/D max delay ,这时候如果A B reg 是异步的max 在pt 里max delay 不会生效,这时候可以通过使用-allow_path 强行让异步时钟之间分析timing ,这种方式多用于max delay 等STC check 。

网友:
STA只分析同步时钟,不处理异步时钟,不检查异步路径的时序
设置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正是声明为异步时钟,也就是告诉STA工具忽略这两个时钟域的交互路径;
可通过spyglass检查cdc问题

网友:
异步时钟没有clock path 怎么检查

网友:
STA是对同步时钟检测的。设置set_clock_group -async是不对异步时钟进行时序检测,异步时钟的时钟沿之间无法确定相位关系,所以没办法做时序检查。但很多时候可以用set_max_delay/set_min_delay来约束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