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窗口自动选择

楼主(2025-08-29):
有人知道图1怎么设置才能图2中红框这样,打开的时候自选择第一个可填的选项,而且图1 library name也没有列表可选,库名只能自己手动填,自己安的cadence,这个没搞出来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cds.lib檢查一下是否只有analoglib而已,或是再手動新增design lib看看

楼主:
有其他lib的,如果要换library,只能输入名字,不能像图2那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