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跨导放大器分析

楼主(2025-08-29):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跨导放大器对BUCK进行补偿,具体框图以及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电路采用比较基础的结构,但在单独仿真OTA时电路线性度良好,可是将其加入如图1所示的闭环中,线性度就会非常差,个人考虑过可能是阻性负载流过输出电流导致输出级进入线性区,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我的电路以及系统这么设计是否合理,麻烦大家指点迷津

图1 系统框图

图1 系统框图

图2 OTA电路图

图2 OTA电路图

网友:
你这个DC-DC应该是电压模的吧,看你电路应该是用三型补偿,但是你为什么要在EA输出后面加一个50k的R5。

网友:
你这个单独仿真这个OTA+补偿,就算OTA理想,也有两个极点,一个零点。主极点50K*500f,零点100K*500f,次级点100K*300f。50K这个应该算得上是OTA的等效输出电阻,这个量级要到MΩ(放50K没有意义,更加会系统恶化相位裕度),零点100K*500f这个是要去抵消一个极点,这个极点位置(电流模)在LC处,让OTA的主极点作为系统的主极点,次级点是用来抵消高频零点用的。至于你VOUT分压电阻并联一个电容也是构造一对零极点(一般系统相位裕度不好调整才放电容)。建议先在simplis上搭建模型,仿一仿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