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怎么对齐n行m列图形

楼主(2025-08-29):
如图,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能一下子对齐成4行3列,间距Δx,Δy。
align我只会一行一行对齐,非常麻烦。
拜谢了~

楼主:
align有没有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ign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勾上设置成0

网友:
https://bbs.eetop.cn/thread-992146-1-1.html     5#   你看下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上设置成0

大哥你发的图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