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极点频率是开环计算还是闭环?

楼主(2025-08-29):
我现在更倾向于开环计算,比如下面的cascode FVF,输出极点计算时用到的输出阻抗就是开环输出阻抗,这时候我是在power管栅极断的环路:

这点其实我通过仿真验证了,当主极点在输出时,stb仿真的3dB带宽频率与我用开环阻抗和输出负载电容计算得到的主极点频率基本一致,所以我认为极点频率的计算在开环是对的。

但是我还有问题没想明白,如果是开环计算极点频率,那么在哪里开环呢?要是我计算的是位于power管栅极处的极点频率,那么我在哪里断环?还在power栅极断的话,这里的寄生电容怎么考虑?求大家指点!

网友A:
你这个电路,Vset和V0已经断环了,所以再去断功率管的环我认为不对。我认为环路里面的环路不需要断环,就比如密勒补偿会把主极点推远,因为负载阻抗受电容反馈变小了。当然这都是用来速算的方法,完整的都是在断环后通过传递函数进行计算,再用开环计算闭环的带宽,分析极点情况。关于反馈断环,可以看拉扎维的反馈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Vset和V0已经断环了,所以再去断功率管的环我认为不对。我认为环路里面的环路不需要断环,就比 ...

嗯呐,非常赞同您的回答。我理解,二级运放的密勒补偿高频时把第二级的放大管变成了二极管连接方式,输出阻抗从ro变成了1/gm,所以输出极点被推远了。

但是,还有个点让我困惑,就是上面这个fvf结构,我计算输出极点的时候,用的是开环输出阻抗乘上负载电容,开环输出阻抗大约是(1/gmc)//(rop),既然是开环输出阻抗肯定是把这个fvf反馈环路断开了求到的吧。而且这种结构的闭环输出阻抗由于反馈变得小的多,按照公式就是比开环小一个环路增益倍嘛。

我的疑问就是,计算输出极点,用的开环输出阻抗(把环路断开了),那么计算fvf环路内部的power栅极处的极点也得断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非常赞同您的回答。我理解,二级运放的密勒补偿高频时把第二级的放大管变成了二极管连接方式,输出 ...

Vset到Vo的传递函数你算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