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虹55nm工艺库扫参无法保存直流工作点

楼主(2025-08-29):
小白最近在用华虹55nm的工艺库,想利用gmid法设计一个运放,但一开始就遇到难题了。在进行直流扫描时,直流工作点无法保存。(已勾选save  DC operating point)。接着根据网上的方法添加.scs文件进行直流工作点保存(之前用台积电工艺进行gmid法进行设计过),仍然失败。后在某视频网站的评论区发现很多用华虹工艺的朋友都表示无法保存直流工作点。求助用过华虹工艺库的大哥们都是怎么保存的?

网友A:
我就在用欸,可以保存,为什么不行呢?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在用欸,可以保存,为什么不行呢?截图看看

好的,谢谢哥。
这是我的DC设置

跑完以后点OS,显示 NO OS parametres are available for M0
点OP是可以的,但参数有限,跟之前tsmc的比少很多

楼主:
参考了别的帖子里的方法,先用OP,再改成OS,就可以出OS的图像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gmid所要求的gmro gmoverid 这两个参数,华虹的工艺库不能直接选。gmro用gm/gds代替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了别的帖子里的方法,先用OP,再改成OS,就可以出OS的图像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gmid所要求的gmro gmove ...

ok这个也解决了,结论是可以替代的。但是刚开始gmid测试出来的值并不准,经过一两次迭代后就很接近设定的指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