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闪退求助找回layout

楼主(2025-08-29):
各位道友,求指导,感谢感谢

网友:
强制退出时,版图文件夹下会生成一个layout.oa-文件,然后把这个layout-oa文件替代之前的layout.oa文件即可

网友:
闪退之后不要打开Virtuoso,先找到库里模块的文档,里面有一个layout.oa 这个是你最后一次保存的layout文件,还有一个layout.oa- 这个是你闪退前未保存的laout文件。首先确认有这两个文件避免误删,然后把layout.oa删除,再将layout.oa-  copy并且命名成layout.oa文件,最后删除layout.oa-这个文件,再进入Virtuoso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先确认layout.oa  layout.oa-这个两个文件同时存在,避免删了layout.oa之后发现没有layout.oa-可以copy。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