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舵型DAC输出毛刺很大但是又要求速度怎么解决

楼主(2025-08-29):
如图所示
这种上面current mirror形式的DAC
就想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实现, 是不是这个结构不论怎么调结构,还是会有这个毛刺呢
本来想的是在电阻上并个电容,但是拉慢速度有点太狠了
可能还是得想个别的办法,给入的Code要达到Msps以上的变化

网友A:
毛刺的存在不影响性能,放过它,也放过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刺的存在不影响性能,放过它,也放过自己

蛤蛤

网友B:
可以试试把模拟电源和数字分开电源,同时把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把模拟电源和数字分开电源,同时把模拟地和数字地也分开

嗯,前面电流镜多转两圈,把电流镜的地跟这一块儿出电压的地分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毛刺的存在不影响性能,放过它,也放过自己

Not really. What if it's an audio application

网友D:
把switch放在Power和PMOS current Source之间有可能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switch放在Power和PMOS current Source之间有可能变好吗?

这样的话,电流复制精度是不是又会降低了,我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t really. What if it's an audio application

确实有些应用会关注到毛刺,但是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实现方式,不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switch放在Power和PMOS current Source之间有可能变好吗?

确实变好了一些,但是精度有所下降,还是需要权衡一下,看具体看重哪一点

网友E:
MSPS不应该很容易吗?毛刺大就减小开关尺寸、用稍低的电压驱动开关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PS不应该很容易吗?毛刺大就减小开关尺寸、用稍低的电压驱动开关不行吗? ...

请教一下,这个根因是不是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
因为尺寸越大存的越多,然后电压差越大,存的也越多

网友:
放过毛刺,后边加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根因是不是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
因为尺寸越大存的越多,然后电压差越大,存的也越多
...

唔 其实我也没咋关注过这个,主要还是看谐波去了,这个毛刺可能馈通、电荷注入都有吧,只要涉及开关基本就是这俩。不过后面加个滤波就行了,你的DAC后面总要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根因是不是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
因为尺寸越大存的越多,然后电压差越大,存的也越多
...

然后我发现,经过buffer后,无法真正的实现轨到轨
绿色是过buffer前,紫是经过buffer后
电源地是0V
现在输出这样,没大理解
理论上是可以的到地的,是这个结构输出电压小反应慢,还是我运放没调好
做过的尝试有,DC仿,输出是可以到地的,最小的几个code正常;然后tran如果把变化调到足够慢,在最小的几个code,也可以变化到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我发现,经过buffer后,无法真正的实现轨到轨
绿色是过buffer前,紫是经过buffer后
电源地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