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在画版图的时候,连线越多,版图占用的size越小,这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2025-08-29):
为什么我在画版图的时候,连线越多,版图占用的size越小,这是正常现象吗,器件摆放完是300K,连完线只有150K了,并且有的地方本来没有DRC 错误,其他地方连线完这个地方就出现了DRC 错误

网友:
不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是plan的时候没有预估好线道的大小,导致后面一边接线一边调整plan。相当于原本是plan的工作被你留到了接线的时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