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加冗余位后转换问题

楼主(2025-08-29):
如下图所示,使用12bit冗余来转换10bit。我的问题是这种冗余结构,是否在转换过程中,需要根据比较器输出结果决定电容下极板维持初始状态还是切换至Vref。
举例说明:当输入电压vip=356,vin=156,Vref=512时。
采样: vip=356>vin=156,比较器输出1,此时所有电容下极板接GND
转换过程:
B11:N端C11切换到Vref,P端C11维持不变。vip=356<vin=156+240,比较器输出0
B10:P端C10切换到Vref,N端C10维持不变。vip=356+128>vin=156+240,比较器输出1
.
.
.依次转换。
最终得到的code为01101011...,按照电容对应的权重计算出来的code不是200.
但如果我在转换过程中,根据比较器输出结果来决定电容下极板是否要回到初始状态,则结果是正确的。
举例:
B11:N端C11切换到Vref,P端C11维持不变。vip=356<vin=156+240,比较器输出0
B10:N端C11撤回到GND状态,且C10切换到Vref,P端C10维持不变。vip=356>vin=156+128,比较器输出1
.
.
.
最终得到的code为001100010100
code有可能有点出入,但这种加了冗余位后的SAR转换过程和二进制权重的方式好像确实是不一样的。本质原因是传统结构在转换时,P,N之间的差值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小,且每次都是2倍关系,即当选择256权重时,如果发现偏大,那么就减小128,最终对应的剩余的权重还是128.但是冗余位不是这样,当选择240权重时,如果发现偏大,后面减小128,那么剩余的就不再是128了。

楼主:
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么,第一次接触冗余位的设计,当然这种权重不对应的问题可以通过计算方式的变化修正回来,但是就无法根据输出的code乘以对应的权重直接得到结果了。

网友A:
请问这是哪篇paper

网友:
Take a look to stu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篇paper

这篇

A 10 bit 320 MSps Low-Cost SAR ADC for IEEE 802.11ac Applications in 20 nm CMOS.pdf

网友:
谢谢,最近刚开始做sar,没接触过冗余,学习一下

网友:
用的是VCM架构吗,还是单调算法

网友B:
这个我也发现了,最近再调冗余,最后经过DEC译码出来的波形P和N,不是反的,感觉可以反映你说明的这一点,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发现了,最近再调冗余,最后经过DEC译码出来的波形P和N,不是反的,感觉可以反映你说明的这一点,可 ...

本质原因就是,传统结构,当开始转换时,首先切换权重最大的bit,如果过大了,此时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减去次高位所对应的bit,其权重为最高位bit的一半,那么此时剩余的权重就是次高位所对应的权重。但冗余结构,其最高bit和次高bit所对应的权重不是两倍关系,当选择最高bit过大了,在这个基础上减去次高bit,那剩余的权重不再是次高bit所对应的权重了。而是两者相减,因此无法通过所转换出来的data乘以所对应的权重来得到真实的code。有两种解决方式:1.每次转换过程可以由比较器输出结果判定,那么就可以依据这个计算出剩余的权重。2.转换过程中,需要根据比较器输出结果来判定,目前的bit位是否需要撤回到初始状态。但这两种方式我都觉得怪怪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质原因就是,传统结构,当开始转换时,首先切换权重最大的bit,如果过大了,此时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减去 ...

没太理解您前面这句话呢,为什么减去的电压值是次高位,我的理解是每次减去的权重是当前电容所存的电压值,而不是次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理解您前面这句话呢,为什么减去的电压值是次高位,我的理解是每次减去的权重是当前电容所存的电压值 ...

转换过程是有最高位到次高位,举个例子,最高位权重256,次高位128,当最高位切换时,如果发现比较器输出为高,那么次高位的切换就是减去其权重128,那么此时剩余的权重就是256-128=128,即剩余的权重为次高位权重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满足二进制的大电容拆成多个小电容,最后需要将结果还原成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满足二进制的大电容拆成多个小电容,最后需要将结果还原成二进制 ...

问题是还原过程,并不是直接用bit位的0,1直接乘以该Bit所对应的权重。如果是单调切换过程,那该处理方式没问题,但如果是传统结构,需要注意每次切换后,残留的权重不是切换bit所对应的权重

网友:
等所有位都切换完了 用dff打一拍就好了 不关心过程 只关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