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求助

楼主(2025-08-29):
drc中报错为:G .1 :NWii {@ grid must be an interger multiple of 0.005um OFFGRID NWii 5}
修改了网格和版图尺寸(整数倍)还是报错

网友A:
不在隔点上啊,你自己Q一下那个报错位置的属性看看,是不是0.005的倍数

网友B:
你先看看那个Precision是10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隔点上啊,你自己Q一下那个报错位置的属性看看,是不是0.005的倍数

我改了尺寸,没关注坐标,意思是坐标得是0.005的整数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那个Precision是1000吗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了尺寸,没关注坐标,意思是坐标得是0.005的整数倍吗?

I would say yes. All shapes must be on grid, i.e., multiples of 0.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改了尺寸,没关注坐标,意思是坐标得是0.005的整数倍吗?

对啊就是每个点的坐标都必须再隔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