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vs问题

楼主(2025-08-29):
在smic12工艺中,对顶层进行lvs验证时能跑等没有问题(用的calibre 22版本验证),但把顶层导出进行打散在导入版图并且进行lvs验证时就跑不等(相同rule 、相同calibre、相同电路网表、导入出导出map文件也相同,层次相同),但如果用calibre 22高一级工具或者低一级工具再去验证打散的gds有能跑等,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
但如果把calibre 22工具里面的inputs设置把Run里面“Hierarchical”改成“Flat”再去跑打散gds也能跑等但它不会生成版图网表.sp文件,运行时间要30几分钟才跑完

网友:
确定层次没有丢失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