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RC corner中的tight为什么只用在setup上?

楼主(2025-08-29):
版内几个帖子有读过,感觉都是偏经验性的内容。有没有大佬可以讲讲以下几个疑问:
1. RC variation 的 sigma从3加严到1.5之后为什么会导致net 电阻减小,电容增大,电容*电阻减小,net delay减小呢?
2. 进一步来说,电容增大会导致cell delay增大,那加T的corner在cell delay 增大,net delay减小的情况下为何实际path中setup检查更严格,hold检查更松?
3. 第二个问题反应的现象说明加T之后反而对setup更严格,与网上多个博客说的setup违例会小矛盾,是网上的结论有误还是我的观察结果不具备普适性呢?
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sigma从3到1.5,不是更严格,是放松了。就是你之前的设计要保证工艺在正负3sigma都要正常工作,而现在只需要保证1.5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ma从3到1.5,不是更严格,是放松了。就是你之前的设计要保证工艺在正负3sigma都要正常工作,而现在只需 ...

感谢大佬,“降低RC的sigma值对timing signoff是放松”这个结论从原理上可以理解了,也符合“实际的timing path中带T的corner net delay更小”这个现象。
但是为什么降低 RC 的 sigma 会导致电容增大,从而cell delay增大呢?
另外 cell delay 增大,net delay 减小的综合作用是setup slack减小,hold slack增大,这应该咋解释呢?从数学角度看,cell delay 对于电容的变化率比 net delay 对于电容的变化率更大嘛?

网友A:
我没理解你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假设TT的电容是10,然后BEST和WORST,分别是7和13,现在紧了,变成8.5和11.5,你是指BEST变大了?

还是你问的是RCworst/best情况下,C的变化?

RCWORST/RCBEST/CWORST/CBEST是四种不同的CORNER;你先把问题理清再发问,反正我没看懂你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你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假设TT的电容是10,然后BEST和WORST,分别是7和13,现在紧了,变成8.5和11.5 ...

嗯嗯感谢大佬,是我描述有些不清楚,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PVT corner相同,在 rcworst 和 rcworst_T 这两个 RC corner 之间进行对比,选取相同 timing path。其中同一根 net 的电容是 rcworst_T 下更大,电阻、电阻*电容、delay 都是 rcworst_T 下更小。
这个现象我不太清楚应该怎样理解,为何 RC corner 的 sigma 降低会导致 net 的电容增大,电阻减小呢?直觉上理想的电容应该尽量大,理想的电阻应该电阻尽量小,所以降低sigma就会让器件向理想情况靠近所以 net 的电容增大,电阻减小嘛?

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带 T 的 RC corner 一般用于 setup signoff,而不用于 hold signoff 呢?这个目前我是当结论记住了但是没搞清楚这样做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大佬,是我描述有些不清楚,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PVT corner相同,在 rcworst 和 rcworst_T 这两 ...

前面好理解,影响R和C的,其实就是金属的高度,宽度;这两个即影响电阻,也影响层间电容,而层间IDL的厚度,基本就只影响电容。
RC开头的,你就理解成R最好最差的前提下,再考虑C;而基本上R决定的前提下,影响C的就是ILD的厚度。RC收紧,R收紧,也就是R不极端大了,哪就是金属线宽度和厚度变大,层间电容自然变大。

第二条,我理解是因为HOLD没法通过降频补,挂了,整个芯片就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好理解,影响R和C的,其实就是金属的高度,宽度;这两个即影响电阻,也影响层间电容,而层间IDL的厚 ...

感谢大佬解答!茅塞顿开了,原来 RC worst 还有优先级,R 收紧体现在线的宽度厚度浮动变小,这样就解释的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