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ommon path上的SI计算

楼主(2025-08-30):
大家好想请问POCV下
由于无法精确计算tree common path上遇到SI那么setup time的CRPR会直接变为0,
是否有可能CRPR减掉delta delay那段的ocv影响即可? (CCS model?)
否则原本CRPR原本如果很大, 直接让CRPR为0是否会有过于悲观的状况?

网友:
由于无法精确计算tree common path上遇到SI那么setup time的CRPR会直接变为0   <=== 这个结论从哪里来的

网友:
因为信号非同沿: setup SI部分的diff不考虑进cppr。 但是原有的common path latency diff还是会被考虑进cppr的

网友:
没办法,因为前后两个周期的crosstalk影响就是存在一个max一个min的可能,如果只因为物理路径相同就消除diff跟CRPR的意图相悖,只能想办法降低crosstalk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