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取指定层次gds box变大 有偏移的ghost cell

楼主(2025-08-30):
只想抽测试的相关的layer,修改layermap,把不需要的加#注释掉
因为不需要测试M1 所以把M1相关层次全注释掉了
然后我这样改完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cell里只有M1,他抽出来是空的cell,位置会偏掉

网友A:
看下export 时候的option 里有没有filter掉empty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export 时候的option 里有没有filter掉empty cell

请问下 export时 filter的option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export时 filter的option在哪

比如我使用的是custom compiler 工具,导出GDS 有Filter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使用的是custom compiler 工具,导出GDS 有Filter 选项

请问下virtuoso有这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