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PAD RING时,LVS报错

楼主(2025-08-30):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画IO RING和PAD RING的时候,分了好几个digital的gnd和analog的gnd,分别是VSS、AVSS、AVSS18,在画版图的时候是没有相互连接的,但是LVS提示warning,说三个net连接到了一起

网友A:
软连接了,不同的地需要隔离

网友B:
加上一个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一个识别层。

请问该在哪里添加呢 不同的VSS上面吗,目前不了解是那种识别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连接了,不同的地需要隔离

请问具体该如何解决呢 新手不太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连接了,不同的地需要隔离

请问具体该如何操作呢,新手不太懂这些

网友C:
搜一搜有没有psub2这一层,把不同的地分开包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一搜有没有psub2这一层,把不同的地分开包一下就好

直接把这一层标识层改在不同的VSS金属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这一层标识层改在不同的VSS金属上吗

盖到不同地的模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一搜有没有psub2这一层,把不同的地分开包一下就好

不同的工艺 名字不一样的,不一定就就要psb2 有可能还叫subd或者sepgnd呢 反正原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骗lvs 验证,这个事虚拟的隔离 ,并不是物理上真正的隔离。

网友:
不要盲目的加PSUB2 啊 骗lvs用的,你先分析下你这个工艺,sealring一般是接整片psub衬底的,不要到时候不同地通过衬底软链接了,那不就完蛋了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