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AP仿真报错

楼主(2025-08-30):
跟着b站上介绍的视频学习软件使用,在仿真的那一步时报错了。

用的是23版的ICCAP,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iccap安装之后怎么和ads关联,我仿真一直报错

应该是要设置环境变量:
ADS_DIR      自己的ADS路径

HPEESOF_DIR      自己的ADS路径
HPEESOF_LIC_DIR    自己的EESOF路径

楼主:
已解决,代码打错了

网友A:
请问一下iccap安装破解之后怎么和ads关联啊,我一直仿真报错

网友A:
请问一下iccap安装之后怎么和ads关联,我仿真一直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iccap安装破解之后怎么和ads关联啊,我一直仿真报错

需要额外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2025-10-28):
谢谢,确实可行

网友B(2025-12-05):
请问这个环境变量在哪添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环境变量在哪添加啊

右键此电脑,选择属性,选择高级系统设置,选择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