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VF的疑惑

楼主(2025-08-31):
如图是一个FVF的结构图,先只考虑右半边蓝色部分的环路。我的疑惑是,如果VFB节点作为主极点的话,那整体的GBW不是应该会被输出节点这个次主极点(gmc/CL)限制住吗,那这不是实际带宽是比SF低的吗?还有就是这种结构和我去做一个多级的EA,EA最后一级用SF,这两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右边的蓝色部分-FVF自己是一个闭环,开环状态下输出节点阻抗确实近似于1/gmc,这一点跟普通的SF是相同的;
但是闭环状态下,输出节点阻抗收负反馈影响,降低了一个本征增益,所以闭环状态下的SSF的输出极点频率是要比普通的SF的输出极点频率要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蓝色部分-FVF自己是一个闭环,开环状态下输出节点阻抗确实近似于1/gmc,这一点跟普通的SF是相同的;
...

请教一下,这个意思是,响应是和输出节点极点相关而不是环路GBW相关吗?在低频的时候我可以理解FVF环路增益很高,可以把输出阻抗压下来;但是高频的时候,环路增益掉下来了,这样输出节点阻抗应该又上去了吧。

网友:
Mpass栅极作为主极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一般是把输出CL作为主极点,loop gain做小,增加带宽;同时Mpass栅极电容小,SR会好一点。

网友:
试过fast loop的MPASS大尺寸+共源共栅,反馈loop用折叠共源共栅,但是loop变得很难补偿

网友:
SF本质是开环应用,不存在带宽的概念;
FVF Mpass点和输出点,算是一个两级系统,肯定会有响应不过来的情况;
你最后的EA用SF输出级那个问题感觉问的有问题;和FVF比较的语境下,SF就是开环的SF;别和别的闭环情况搞混了;

网友:
输出环路单独是一个小环,VFB影响不到小环。所以输出环路的带宽不受OP环路的限制。

网友:
跟EA最后一级用SF的区别是负载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