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power switch chain的上电速度影响与数量评估

楼主(2025-08-31):
大家好, 想请问
1. 如果power switch chain的上电速度太慢, 影响的主要是setup time? 还是不一定呢? 不太理解这部分的影响
2. 如果power switch chain的上电速度太快有rush current造成power noise增加主要是导致latch up机率变大? 主要会影响哪些部分? 是否还有额外的影响呢?
3. power switch chain关电速度太快是否也会有power noise或是跟powe on的情境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4. 如何量化评估power switch chain上电速度是合理的进而进行power switch chain的数量设定与规划?
谢谢大家

网友:
power转换的时候,电路都应该不工作的,还考虑什么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