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问题

楼主(2025-09-0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请问前端设计中分频时钟模块是将分频后的时钟MUX多选一后输出的,应该如何去创建时钟并设置各时钟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
本人小白,回答不一定正确,我的前辈在这方面教我们统一使用频率最快的时钟,如果最快的时钟能综合成功,那么慢的时钟一定能成功

网友:
同一个pin创建不同的时钟,然后physically_exclusive声明一下

网友A:
标题有点歧义了,问的是 CTS 还是 S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有点歧义了,问的是 CTS 还是 SDC?

之前的图片好像看不到,补了一张图片,前端在sdc里面把分频时钟定义到了红圈的地方,不加别的约束或cts设置时,CTS时时钟树结构非常混乱,按照图片里的结构是不是可以在clk_out这里重新定义一个时钟?

网友:
首先要确认这几个分频电路是都没有驱动其他任何逻辑了,如果只是用来分频,分频后的时钟只有经过最后一个mux后才驱动后级寄存器,那么直接在最后一个mux的z端定义最高频即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定义要麻烦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图片好像看不到,补了一张图片,前端在sdc里面把分频时钟定义到了红圈的地方,不加别的约束或cts设 ...

各分频时钟之间需不需要 balance?
图中的 clk0_gate 和 clk1_gate 网表里是不是用的ICG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分频时钟之间需不需要 balance?
图中的 clk0_gate 和 clk1_gate 网表里是不是用的ICG cell?

1. 分频时钟也是选择后使用的,这样是不是如楼上所说只需要在最后一个MUX的输出定义频率最高的时钟即可,不去care分频时钟是否balance?

2. 没错,使用的是ICG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分频时钟也是选择后使用的,这样是不是如楼上所说只需要在最后一个MUX的输出定义频率最高的时钟即可, ...

需不需要 balance 其实要拉上前端从设计角度来判断。
如果不用 balance,可以将最高频率时钟源定义为主时钟。分频时钟也作定义,但将对应的最后一级MUX输入端设为 ignore pin。(让分频时钟也长时钟树,但不计算/优化 insertion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 balance 其实要拉上前端从设计角度来判断。
如果不用 balance,可以将最高频率时钟源定义为主时 ...

好的,感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这个电路只是在进行clk 选择,可以在MUXOUT/Z处连续定义四个生成时钟,然后把这四个生成时钟和sr_clk定义成physical_exclusiv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