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静态比较器噪声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9-01):
根据何乐年的SAR ADC书籍,按照图1搭建噪声仿真TB,用noise仿真预放大级的输出噪声曲线,结果显示输出噪声很小,只有十几微伏,这不正常吧,我看一些仿真规范里面说要有厂家的噪声模型,否则结果没有意义,如何看仿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模型呢

图1

图1

网友A:
可以看PDK中的scs文件,对应器件的model中是否有af、kf、ef参数,或者是noia、noib、noic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PDK中的scs文件,对应器件的model中是否有af、kf、ef参数,或者是noia、noib、noic参数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