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G serdes信号如何仿真?

楼主(2025-09-01):
主板上有个FPGA芯片,有几组Serdes信号,连到板边的QSFP28连接器上。这个连接器是表贴的。

板子贴装好以后,信号比较差,误码率较高,想请教下:
1、是否需要整条链路做一个仿真?
2、还是单独对QSFP28连接器PAD,以及FPGA BGA部分单独仿真就可以?
3、对于QSFP28连接器PAD,如何设置端口?
请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这么高速的信号,一般的连接器是不行的。信号完整性会比较糟糕,可能根本就收不到信号。 trace 板走线需要50ohm 阻抗,还不能随意的过孔或者弯折等,都需要sipi 工程师仔细的仿真和精心设计,和一般的pcb 完成时两个概念。此外,高质量的sma 连接器应该都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2025-12-04):
目前我也在评估这一块,请问项目完了么,有没有啥经验分享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