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RR测试电路的原理问题

楼主(2025-09-01):
小白求大佬解答该电路测试CMRR的原理是什么,为何最后的Vinput/Vos=CMRR,用该电路是如何得到CMRR和f之间的关系的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是用于测试直流下的CMRR,并不会得到CMRR和f的关系;
CMRR的定义除了Adm/Acm外,也可以推导出来Adm/Acm=(ΔVout/ΔVin)/(ΔVout/ΔVcm)=ΔVcm/ΔVin也就是ΔVinput/ΔVos,是将共模变化引起的输出变化除以增益等效到Vos上了。

另外求教下这个图片的出处在哪个文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是用于测试直流下的CMRR,并不会得到CMRR和f的关系;
CMRR的定义除了Adm/Acm外,也可以推导出来A ...

感谢,在直流情况下仿真的话,是不是先用Voc将Vout调整到交流地然后通过改变vcm来读取vos的变化最后得到cmrr,图片1和3的文档是ti的一个手册,图片2的文档是通过别人分享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在直流情况下仿真的话,是不是先用Voc将Vout调整到交流地然后通过改变vcm来读取vos的变化最后得到c ...

大体上是这样仿真的,用Voc调整Vout到交流点,然后通过调整电源±Vs等价改变共模点,然后去检测Vos放大后的值Vs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体上是这样仿真的,用Voc调整Vout到交流点,然后通过调整电源±Vs等价改变共模点,然后去检测Vos放大后 ...

谢谢解答,我今天在仿真器测试了一下发现结果不太正确,VCM从2.5改变到2.6的过程中,在Vos放大1k倍的情况下,节点电压改变了0.1V左右。。。。我在想是不是还是我对这个仿真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