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MIC Doherty PA 功率回退不足6dB

楼主(2025-09-01):
电路结构是一个基础的两级级联式对称Doherty架构
我对载波功放进行了HB仿真,在输入为9dBm左右时载波功放回退3dB,通过调峰值功放的偏置使其在输入为9dBm左右开启。
整体仿真结果P1,PAE的两个峰值之间输出功率差是4dB,并不是6dB。P2是理想情况,PAE的两个峰值之间是功率回退6dB的。
求助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改进啊  我目前无论怎么调功率回退都是4.多dB/(ㄒoㄒ)/~~

网友:
哥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一点头绪没有,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一起探讨探讨吗

网友(2025-10-12):
你调整一下Carrier输出的阻抗变换线,还有看一下Peak没开启状态下,Peak端的匹配是不是的在开路点附近,确保该状态下对Carrier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