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时钟门控相关疑问

楼主(2025-09-01):
如上代码,假如赋值右边的信号都不变化,那等式右边的赋值也不会变化,那这个sel_clk1_neg_r寄存器还会随时钟每拍都翻转吗?

网友A:
代码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在哪?

always @(negedge clk1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sel_clk1_neg_r <= 2'b11 ; //注意默认值
      end
      else begin
         sel_clk1_neg_r <= {sel_clk1_neg_r[0], sel_clk1_r[2]} ;
      end
   end

网友:
这里只是一个移位寄存器的结构。sel_clk1_r[2]为1或者0的时候都需要移位。

你要做成有门控时钟的话必须有某个信号为1(或者0,但是只能占一个)的时候会赋值,反之不赋值。
例如下面的代码里,sel_clk1_neg_r 的时钟可以被enable所控制。
always @(negedge clk1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begin
         sel_clk1_neg_r <= 2'b11 ; //注意默认值
      end
      else if(enable) begin
         sel_clk1_neg_r <= {sel_clk1_neg_r[0], sel_clk1_r[2]} ;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