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bandgap结构和常见的带运放的BG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5-09-01):
请问下图这种无运放的bg和常见的带运放电压模bg比有什么优缺点呢?温漂性能相比来说是好还是坏?
我只想到这个b极没有运放的offset,温度性能会更好?但是为什么大家都用更复杂的带运放的不用这个更简单的?

网友A:
这个用的其实比带运放的多,毕竟简单成熟。
我能发现的缺点是要较高电压供电,电流复制的准度不如用运放,一些教材中也提到老工艺没npn管用。

网友B:
1.你的电路中三极管的基极真的是悬空吗?
2.带运放的输入会有offset,你的电路上面的电流镜也有offset。你可以比较一下哪种offset小。
带不带运放,性能是有差距的。你可以从几点考虑:
1.PSRR
2.可靠性,运放有简并态,有运放的带隙,加了启动电路以后,相比没有运放的更可靠
3.精度更高

网友C:
brokaw这么经典的结构哪里用的少了?
这东西的优点太多了:
1. 器件用的少,offset优秀;
2. 只需要三路电流,功耗优秀;
3. 功能性堪称完美,很方便出ptat电流,ctat电流,和各种电压抽头;
4. trim温度系数,trim电压都超级方便;
就我看来是最接近完美的BGR方案了;
要论缺点:
1. 要npn,大部分cmos没有合适的npn;
2. 电源的margin要的高;
3. 带宽没法做上去,想直出去settling有点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其实比带运放的多,毕竟简单成熟。
我能发现的缺点是要较高电压供电,电流复制的准度不如用运放, ...

您好,请问运放结构的BG上面也是一对电流镜,为什么复制的准度会更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电路中三极管的基极真的是悬空吗?
2.带运放的输入会有offset,你的电路上面的电流镜也有offset。你 ...

关于基极:谢谢指正!画错了已经重新编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okaw这么经典的结构哪里用的少了?
这东西的优点太多了:
1. 器件用的少,offset优秀;

感谢回答,可能因为是我跟着做的几个项目都用了运放结构,教科书上讲运放的也比较多,所以误以为带运放的BG更常用。那么请问是brokaw的温度特性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可能因为是我跟着做的几个项目都用了运放结构,教科书上讲运放的也比较多,所以误以为带运放的 ...

最极限的温度特性是由BJT本身决定的;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只能常温单点校准,这个时候offset对最终的温漂的贡献占主要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brokaw是有优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运放结构的BG上面也是一对电流镜,为什么复制的准度会更高呀?
...

用运放有额外的增益,能抑制沟道调制,不然就只能用cascode或者电阻源极退化,但这需要更高的电压。更别说抑制PSRR还要另嵌一层LDO消耗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有额外的增益,能抑制沟道调制,不然就只能用cascode或者电阻源极退化,但这需要更高的电压。更别说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