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或skill检查版图中金属对齐问题?

楼主(2025-09-01):
最近一直在苦恼这个问题,top版图check时发现了很多金属线和via没有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

可以试试在include svrf rule statement里面加上

A{CONVEX EDGE M3i < 2 WITH LENGTH < 0.2}
B{CONVEX EDGE M4i < 2 WITH LENGTH < 0.2}
适用于m3和m4孔错位,然后错位大概0.2u以内,具体值自己改,其他以此类推,然后单跑A跟B就好了

网友A:
可以试试用convex edge用来检查孔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convex edge用来检查孔错位

你好,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我记得smic的pdk似乎将检查错位集成在了drc rule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具体可以看看svrf_ur里面关于convex_edge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看看svrf_ur里面关于convex_edge的说明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连线时养成习惯 线归孔 有脚本的

网友B:
drc rule 当中有定义啊 ,这个应该会报出来error啊 不过drc rule 中定义的 数值可能比较大一大才会报出来, 这个可以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include svrf rule statement里面加上

A{CONVEX EDGE M3i < 2 WITH LENGTH < 0.2}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rule 当中有定义啊 ,这个应该会报出来error啊 不过drc rule 中定义的 数值可能比较大一大才会报出来, ...

drc里面没有定义这个规则,所以check的时候感觉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rule 当中有定义啊 ,这个应该会报出来error啊 不过drc rule 中定义的 数值可能比较大一大才会报出来, ...

如果您有相关的drc rule定义的话可以贴一下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c里面没有定义这个规则,所以check的时候感觉比较麻烦

你意思是via上没有覆盖metal,drc不会报错?

这个drc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via上没有覆盖metal,drc不会报错?

这个drc有问题啊。

你好,我指的是图层错位的问题,比如有时候两个图层错位0.005um时用肉眼很难检查出来,想咨询是否有合适的方法自动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指的是图层错位的问题,比如有时候两个图层错位0.005um时用肉眼很难检查出来,想咨询是否有合适 ...

这个不好检查。

因为一般来说上下层金属routing方向是不同的,相互垂直,也就是不可能重合的。
如果要写rule检查,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