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设计芯片中的数模隔离

楼主(2025-09-01):
在构造ADC版图时,面临着数字校准电路中的衬底噪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问题,查阅了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两点进行数模隔离:

1、将关键模拟电路放置于深N阱中进行隔离;
2、尽可能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放置远一点,并在中间插入N、P隔离环。
对于第一点,由于我们的关键模拟电路非常大,需要放置非常大的深N阱才能将其完整包裹,能否反过来将数字电路用深N阱进行隔离,而模拟电路放置在大衬底上呢?
敬请指教~

网友A:
实际上这些操作很可能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些操作很可能没什么用。

那可不是噢,对于其他数模混合芯片可能没啥影响,对于ADC那影响不能忽视

网友:
深井隔离,分离的接地PAD,多做隔离环,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了把

网友B:
隔离数字,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数字电路是综合PR出来的,有比较严格的时序特性。

带深井的MOS和不带阱的MOS,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当然低速电路,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数字,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数字电路是综合PR出来的,有比较严格的时序特性。

带深井的MOS和不带阱的MOS ...

我感觉带深N阱的MOS和不带深N阱的MOS差别应该不大,就算有,对时序影响也不大,大范围的铺深N阱是不是会有天线报错,不清楚是否还有散热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