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这两种结构的不同优势在哪里?

楼主(2025-09-02):
小弟在何乐年的书上仿真第一个结构,这里bias2怎么得出来是1.8V滴,还有实际仿真我这里很难把M11,M7,M5同时饱和,要么M11线性,要么M7,M5线性。换成第二种结构就简单多了。

网友A:
第一种就是很难饱和呀,M9上VDS至少要一个VTH,第二种只需一个Vds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就是很难饱和呀,M9上VDS至少要一个VTH,第二种只需一个Vdsat。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第一个是共源共栅电流镜,第二个是宽摆幅电流镜;电压裕度第二个更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