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8运行报错【求助】!!!

楼主(2025-09-02):
运行CadenceIC618的时候,报如下错误,各位大佬,这是怎么回事?菜鸟一杯,还请各位大佬指教。。

CadenceIC618Warning

CadenceIC618Warning

网友A:
不是都提升了吗?lincese有问题

网友:
哪跟哪啊?那个不是warning吗?cds.lib里面定义了不存在的lib INV,删掉就好了

网友:
warning的信息翻译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在跑仿真的时候遇到问题了吗,如果只是这种警告的话不会影响仿真(除非你想用的就是这个库),还有这个警告可能是你没有从定义INV的cds.lib所在路径下打开virtuoso,所以library mangaer里面没有这个库

网友:
这条warning 的意思是,你的work directory 里的 cds.lib 里 define 了一个 Library “INV” ,它的路径 /home/IC/INV  这个路径不存在,你是从别人那里copy 的 cds.lib 吧? cds.lib 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写,除了Viruoso自带的那些库之外,再加上 pdk 安装脚本生成的库,还有就是其他人完成的库,有的时候还要间接引用别的库,用INCLUDE 引进到 cds.lib 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提升了吗?lincese有问题

咱就是说,要不看清楚了再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