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 0.18um 模拟IO的选取

楼主(2025-09-02):
      如题,最近我的课题对应的芯片马上要流片了,用的是SMIC 0.18um的n33/p33管子搭的模拟电路,想要使用SMIC自带的IO库,阅读完IO的databook和application note后,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论坛内的各位前辈:
      1、如图一所示,在application note中的7.4.2.1节中提到,“PVDD3AP(或PVDD3CAP)用于为核心、预驱动器和后驱动器供电,相当于PVDD1AP+PVDD5AP。此外,PVDD5AP可以用PVDD4AP+PVDD2AP代替。”因此,在我的理解中,最理想的纯粹模拟域的IO组合是"PVDD3AP(或PVDD3CAP) + PVSS3AP(或PVSS3CAP) + [信号IO 1] + [信号IO 1] + ….."。

      2、随后,根据application note的表7.4.2.1,3AP和3CAP系列的区别在于:“>Core Voltage”是指连接到焊盘的端口电压高于核心电压。 “<=Core Voltage”是指连接到焊盘的端口电压等于或低于核心电压。我的核心电路供电为3.3V,焊盘供电为3.3V,那我选取3CAP作为我的供电模块。

      3、随后我查看了databook中的“Function Description of Analog I/O Cells”,在该表格中,CAP系列明确标注了只适用于1.8V供电,这与前文我通过阅读application note得出的结论并不相符。

      4、最后,根据第2点中的附表,3AP和3CAP系列对core的供电和对Pre driver、post driver的供电均为SAVDD,我查询了关于SAVDD的推荐电压,只在databook的表5中查找到关于VDD和VDD33的典型电压,其中VDD为1.8V,VDD33为3.3V。但根据第二点的附表,“Ports to core”中很多都是VDD,排除之后,发现PVDD1AP+PVDD5AP符合目前需求(CAP由于1.8V供电全部排除)。那么当使用双电源IO组合的情况下(PVDD1AP+PVDD5AP+PVSS1AP+PVSS5AP),那四个IO的连接方式又该如何处理呢,内部core的电源要接入哪个IO的接口,剩余的IO接口悬空或使用何种处理?

      5、在初步完成电源IO选择后,开始选择模拟信号IO,由于core的输入输出有高频信号(200MHz),也有直流偏置,因此需要选择高频IO,低频IO两种;同时由于想要利用IO的ESD保护内部core,因此选取PANA1CAP和PANA2CAP作为低频IO和高频IO的选择。关于信号IO,我目前有两个疑虑:(1)信号IO的Pre-driver supply、post-driver supply供电(表中所示)是否要和前文选取的VDD提供的Pre-driver supply、post-driver supply供电完全一致(均为SAVDD/SAVSS)?(2)PANA1CAP相比于PANA1AP,包含了对core的ESD保护,但这是否会影响高频信号的正常输入输出?

      最后,由于最近组内事务较多,没有对databook和application note进行精读,可能上文的内容存在一些错误,希望论坛内的诸位前辈可以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