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么少人分析带隙的稳定性补偿

楼主(2025-09-02):
最近在做带隙,看到了一个如下的结构,这种结构明显会存在两个比较靠近的节点①和节点②,节点①处于低频,因为运放的输出阻抗一般都会很高,节点②因为BJT管Q2有N个,因此节点②的电容也不会很小,也就是说节点②也会有比较低频的极点。那么这种频率要怎么补偿呢?

楼主:
自己来顶一顶

楼主:
图片居然没发出来,现在可以看到吗?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图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图片吗?

你可以在运放输出和V1之间加米勒补偿,主极点应该在1处。调零电阻大概率也是要加的,电阻大小决定零点位置,一般是靠近次级点(理想情况是干掉次级点)。
个人建议,你可以先试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运放输出和V1之间加米勒补偿,主极点应该在1处。调零电阻大概率也是要加的,电阻大小决定零点位 ...

是的,这样确实能够把频率稳定下来,但是所需的补偿电容比较大。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在Q1的基极和运放输出端放了一个补偿电容,不需要用到太大的电容就可以把频率补偿做得很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电路是项目传承下来的,也找不到设计者能够问他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样确实能够把频率稳定下来,但是所需的补偿电容比较大。
这个电路的设计者在Q1的基极和运放输出 ...

从电流的角度直观分析,补偿电容上的小信号电流会被npn Q1放大β倍,等效运放输出到V1的补偿电容大了很多。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楼主有结果了,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流的角度直观分析,补偿电容上的小信号电流会被npn Q1放大β倍,等效运放输出到V1的补偿电容大了很多 ...

好的,我继续研究研究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图片吗?

我再自己顶一下,求助大神们能解答一下

网友B:
可能也是找了一个可以进行米勒补偿的点,接到Q1基极和OP输出点的好处在于,相较于OP的输出点到V1,对应的传递函数低频增益会更大,等效到OP输出点的米勒等效电容更大,将①处的极点拉到低频?
个人想法,可以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也是找了一个可以进行米勒补偿的点,接到Q1基极和OP输出点的好处在于,相较于OP的输出点到V1,对应的传 ...

从仿真结果来看确实是这样,在补偿相同电容值下,电容放在Q1的基极的主极点会比另一个位置的主极点更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居然没发出来,现在可以看到吗?

此外还发现从stb仿真来看,电路存在好多个零点,不知大家是否能帮忙看看零点的位置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