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LDO环路稳定性仿真使用Tran+STB在各个节点结果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5-09-02):
有大佬在仿真LDO环路稳定性时使用Tran+STB嘛?本人仿真使用这种方法,在输出电压稳定时在tran仿真中选择actimes进行stb仿真,iprobe放置在输出功率管Gate端(运放调节输出端),但是发现actimes选择不同每次出来的环路仿真结果不同,就比如下图中,输出稳定时选择A、B、C、D四个点中一个作为actimes仿真,STB仿真出环路结果不同,以loop gain 为例,在A点仿真,DC gain从50db开始下降,在B点仿真则从30db下降,loopyphase也有些不同,最后使得phase margin这些也不同,有些稳定有些不稳定。照理说这时候LDO输出比较稳定,纹波为20mV左右,为啥还每个点不同呢?求前辈解释

后续:感谢各位前辈指点,目前已知道原因,由于电路结构原因,在仿真的各个点中电路的DC点有变化,导致最终仿真结果不同

LDO输出结果及STB仿真节点示意图

LDO输出结果及STB仿真节点示意图

网友A:
AB 点的tran voltage 差距有多大,同时你的Loading current 这个时候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 点的tran voltage 差距有多大,同时你的Loading current 这个时候有区别吗

Load Current不变的,纹波大概在20mV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区别才对 error amp 输出有什么不同吗 纹波有多大

楼主:
这个LDO里没有 EA,用的是两个比较器,两个比较器分别控制一个电流源和电流漏,再用这两个电流源,漏给功率管gate端并联的电容充放电来控制功率管的gate电压,我看了下功率管gate纹波在26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区别才对 error amp 输出有什么不同吗 纹波有多大

我仿真了下,两个比较器输出分别为01,11,10时候仿出来的结果都不大一样,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比较器导致DC点变化进而使得环路结果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区别才对 error amp 输出有什么不同吗 纹波有多大

这个LDO里没有 EA,用的是两个比较器,两个比较器分别控制一个电流源和电流漏,再用这两个电流源,漏给功率管gate端并联的电容充放电来控制功率管的gate电压,我看了下功率管gate纹波在26mV

网友B:
用的是两个比较器,两个比较器分别控制一个电流源和电流漏
???

Sink/souce LDO 是用 classAB 控制 pmos  nmos ldo .
但你说 comp 比较器, 那不就可能发生比较器 on/off on/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两个比较器,两个比较器分别控制一个电流源和电流漏
???

谢谢前辈指点,确实如您说的比较器会一直变换状态,这导致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稳定点也是,最后仿出来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