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级预放大比较器的增益和带宽的设计

楼主(2025-09-02):
采用图1所示的三级预放大器结构+动态比较器结构,预放大器的带宽影响了比较器的速度,预放大器的增益影响比较器的噪声和失调,我看很多文章上面设计预放大器的单级增益不超过20dB,带宽在30M Hz以上,但是考虑后面连接的OOS电容和下一级比较器作为负载以后带宽就变得很低,无法在增益和带宽中都取得满意的折中,请问对于预放大比较器结构有什么好的推荐吗?还有就是OOS电容的取值一般怎么去考虑的呢

图1

图1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做过的前辈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A:
加大电流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能解

其实电流已经给的很大了,都给到400uA了,但是后级的OOS电容和下一级运放作为负载使带宽衰减的有点大

网友A:
那就是后级电容大了,或者说电流还不够大,再给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后级电容大了,或者说电流还不够大,再给大点

好的,我再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