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E结构

楼主(2025-09-02):
各位大佬,DFE结构如图

1/4速DFE结构,绿色箭头是怎么用的?
无论怎么看,ff_s1都会比较晚

楼主: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花的太抽象了。好歹用visio 好好画画,自己也可以再捋一捋时序,说不定自己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