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

楼主(2025-09-02):
请教一下,xrun仿真反标了sdf, No. of Pathdelays Annotated = 97.5% No. of Tchecks Annotated = 0.00%。目前这个Tcheck的反标率就0,结果导致观察波形看不到延迟。这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多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sdf产生的有问题,或者版本不对
个人建议,你试试

网友A:
Pathdelay 反标了,而Tchecks是0, 是加了notimingchecks?  既然pathdelay有反标,说明delay值是大部分反标成功的,波形没有延迟,会不会刚好是没有反标成功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delay 反标了,而Tchecks是0, 是加了notimingchecks?  既然pathdelay有反标,说明delay值是大部分反标 ...

我是明确把notimingcheck注释掉的

网友:
看一下是否是verilog模型里,specify字段的是setuphold写一个语句的,而sdf写出来的是setup hold分开的;或者反过来,一般都是lib里的setuphold定义与模型定义有出入造成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看了下sdf里没带tt时间,我反标的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