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chargepump的设计

楼主(2025-09-02):
VIN min=1.2V, VOUT max=5V,输出电流100mA之内。

用chargepump实现的话,最少需要多少个pin,和多少个片外电容?

网友A:
(5-1.2)/1.2=3.17,输入最小值代入,级数用3级,包含输入和输出端,则最少需要5个pin,3个片外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1.2=3.17,输入最小值代入,级数用3级,包含输入和输出端,则最少需要5个pin,3个片外电容。 ...

请问这样做,效率如何?能至少保证输出5V 50mA的水平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做,效率如何?能至少保证输出5V 50mA的水平吗?

谢谢。

假设电路的泵间寄生电容Cp=a*C,C为泵电容,那么电荷损耗最小的级数N为(1+sqrt[a/(1+a)])(Vout-Vin)/Vin。之前计算(Vout-Vin)/Vin=3.17,若是1.2V的时候也要输出5V,则需要级数增加到4。考虑到寄生参数,令a=0.1,则求解出N为4.125,1.2V也要满足工作的话,则级数增加到5。假定电荷泵工作在慢开关极限SSL,则(N+1)Vin-N*IL/(C*f)>5。将IL=100mA代入,得到0.23<C*f,由于SSL条件,则令Ron*C<0.1/f,其中Ron为开关管导通电阻,C*f<0.1/Ron。综合来看,需要满足0.23<C*f<0.1/Ron的条件,其次开关管导通压降要在几十毫伏以下。

网友:
查查miaxim/ti的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路的泵间寄生电容Cp=a*C,C为泵电容,那么电荷损耗最小的级数N为(1+sqrt[a/(1+a)])(Vout-Vin)/Vi ...

非常感谢。
看样子对我目前的项目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了。
还是老老实实做BOOST吧,本来是想省一个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