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门工具的flexlm license破解[求助]

楼主(2025-09-02):
有没有高手会做license/keygen的,帮忙看看这个工具,多谢

网友:
RealIntent的产品,早已破,我记得好像没有ECC

网友:
找seed即可

网友A:
我用5分钟试了一下,
1. 先打Patch
2.修改license.dat 把hostname、mac address、还有最后运行的 jedat 的实际存放路径改对,expire 时间改到2029年.
3.给 jedat lmdiag lmgrd lmstat 加上可执行权限。
4. 用lmgrd 把license 守护进程 jedat 拉起来,然后用 lmstat -a -c 来查看Feature 的状态。
5. 用 netstat -tupln |grep lmgrd 可以看到后台的进程在 28009 端口监听 tcp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can you share the tool ?

网友:
找seed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16 Flexera Software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Wed 9/3/2025 10:00

License server status: 28009@edatest
    License file(s) on edatest: /opt/test/license.dat:

   edatest: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14.0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edatest):

     jedat: UP v11.16.6
Feature usage info:

Users of HS_GDS2:  (Total of 1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0 licenses in use)

Users of HS_MAIN:  (Total of 1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0 licenses in use)

Users of HS_MEBES:  (Total of 1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0 licenses in use)

Users of HS_MEBESJOB:  (Total of 1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0 licenses in use)

Users of HS_OASIS:  (Total of 10 licenses issued;  Total of 0 licenses in use)

网友:
13:03:49 (lmgrd) (@lmgrd-SLOG@) License file(s) used:  ./flexm/license.txt
13:03:49 (lmgrd) (@lmgrd-SLOG@) ===============================================
13:03:49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3:03:49 (lmgrd) Started jedat (internet tcp_port 50603 pid 40957)
13:03:49 (jedat)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6.6.0 build 260203 x64_lsb
13:03:49 (jedat) SLOG: Summary LOG statistics is enabled.
13:03:49 (jedat) SLOG: FNPLS-INTERNAL-CKPT1
13:03:49 (jedat) SLOG: VM Status: 4
13:03:49 (jedat) SLOG: FNPLS-INTERNAL-CKPT5
13:03:49 (jedat) SLOG: TPM Status: 0
13:03:49 (jedat) SLOG: FNPLS-INTERNAL-CKPT6
13:03:49 (jedat) Warning: HS_GDS2 expires 11-sep-2025
13:03:49 (jedat) Warning: HS_MAIN expires 11-sep-2025
13:03:49 (jedat) Warning: HS_MEBES expires 11-sep-2025
13:03:49 (jedat) Warning: HS_MEBESJOB expires 11-sep-2025
13:03:49 (jedat) Warning: HS_OASIS expires 11-sep-2025
13:03:49 (jedat) Server started on server01 for:        HS_GDS2
13:03:49 (jedat) HS_MAIN                HS_MEBES        HS_MEBESJOB
13:03:49 (jedat) HS_OASIS
13:03:49 (jedat)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3:03:49 (lmgrd) jedat using TCP-port 50603
13:03:49 (jedat) SLOG: Statistics Log Frequency is 240 minute(s).
13:03:49 (jedat) SLOG: TS update poll interval is 600 seconds.
13:03:49 (jedat) SLOG: Activation borrow reclaim percentage is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5分钟试了一下,
1. 先打Patch
2.修改license.dat 把hostname、mac address、还有最后运行的 jedat 的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