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在cadence spectre中调用IBIS文件进行仿真

楼主(2025-09-02):
1.找到对应的IBIS文件(以.IBS结尾)

2.在IBIS文件中找到想要的端口的描述信息,例如:

|************************************************************************
|                                           Model cmos_32ohm_2.5v
|************************************************************************
[Model] cmos_32ohm_2.5v
Model_type 3-state
Polarity       Non-Inverting
Enable        Active-High
Vmeas =  1.250V
Cref =  5.000pF
Rref =  1.000M
Vref =  0.0V
C_comp   1.329pF           1.010pF             1.331pF
[Temperature Range]   25.000            125.000              -40.000
[Voltage Range]        2.500V            2.250V              2.750V
[POWER Clamp Reference]        2.500V            2.250V              2.750V
[GND Clamp Reference]        0.0V            0.0V              0.0V
[Pulldown]
|Voltage   I(typ)              I(min)              I(max)

3.spectre中调用analogLib库中ibis_buffer器件
4.在ibis_buffer的properties中输入以下信息:
IBIS Buffer Type: 如上例子中,为tristate
IBIS Buffer Variant:一般选择为external_power
IBIS Entry Method:选择IBIS file
IBIS file name:输入.ibs文件的完整路径
IBIS model name:如上例子中,为cmos_32ohm_2.5v
IBIS corner:一般选typical
Polarity of the buffer:如上例子中,为noninv
其他可保留为默认
5.设好外围电路,即可仿真,一般是tran仿真

网友A(2025-10-22):
请教下楼主哈 上面的仿真方法是针对buffer类型的ibis模型,那如果是有多个输入口和输出口的ibis文件应该怎么仿真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哈 上面的仿真方法是针对buffer类型的ibis模型,那如果是有多个输入口和输出口的ibis文件应该怎 ...

~我还没找到可以设置多端口的模块。
比较笨的办法是有多少端口就要调用多少个模块,每个模块按照相应的端口设置相应的ibis模型。
例如我们需要使用差分时钟,就要调用两个模块,然后都用的同一个ibis模型,只不过输入进这两个模块的时钟相位相反。希望你能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