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总结讨论运放如何降低增益

楼主(2025-09-02):
如图所示的运放,如何合理的降低增益呢,感觉一直也降不下去

运放输出节点的极点不是主极点,不能再往原点推了

输出管子栅长也不能搞太小,太小了系统误差大,钳位也钳不准

减小尾电流,理论上减小了gm,但是实际上增益好像变大了,综合影响

楼主:
哦对,归根到底是想降低一下增益,好提高点相位裕度,现在增益有点太大了,不止这一级,想先看看在这一级怎么下手

网友A:
在M4和M5的漏极之间串一个电阻呢?

网友B:
M7和M8是diode链接的吧

网友:
这样通过降增益来改变相位裕度是一大误区,因为极点也会变化。还是先好好把所有参数用公式列出来,包括PM的理论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和M8是diode链接的吧

对对对,抱歉忘记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4和M5的漏极之间串一个电阻呢?

确实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4和M5的漏极之间串一个电阻呢?

感谢,这个是我目前尝试过的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一种实现方式了,再多做一些验证

网友:
PM本质上和增益无关,其讨论的是UGBW和次极点的关系,通过降低增加提高PM其本质还是减小UGBW拉开和次极点的距离

网友:
M7和M8是diode连接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是我目前尝试过的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一种实现方式了,再多做一些验证
...

发现一大缺点是,offset非常显著的增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是我目前尝试过的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一种实现方式了,再多做一些验证
...

用电阻的话看看低压下裕度够不够。或者增加M7/8的gm,减少输出级的ro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C:
这种结构的OTA能有多大的增益啊,这个就相当于单级运放,为什么还要说降低增益呢?请问这个结构现在增益能到多少?80dB?到不了吧!

网友:
减小尾电流,输出阻抗反而会增大,gm是跟电流是根号关系,而输出阻抗跟电流是反比,增益当然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OTA能有多大的增益啊,这个就相当于单级运放,为什么还要说降低增益呢?请问这个结构现在增益能 ...

用cascode估计增益能到100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OTA能有多大的增益啊,这个就相当于单级运放,为什么还要说降低增益呢?请问这个结构现在增益能 ...

主要是不止这一级,我只是第一级是这个,所以从每一级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