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模型param问题

楼主(2025-09-02):
在把spice模型转成pspice模型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双脉冲仿真显示参数没有定义,但是在模型的开头已经完成了所需参数的定义;想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这个报错
param定义:

.PARAM  T0=25
+ Vth0=0.30        Vth_tc=-14m
+ Vtmin=0.30
+ Vtmax=1.33
+ alpha=0          beta=0         gamma=0
+ ksat=0.8
+ dR=0
+dVth=0
+dCi=0
+dCr=0
+dCo=0
+ Cgs0=1400p
+ Irrm=5.13e4
+ RR=50k           CC=1p
+ Ct0=259

* Corner scaling helpers
* limit(x,lo,hi) is PSpice builtin
.PARAM Dsoglia = {Vtmax*LIMIT(dVth,0,1)+Vtmin*LIMIT(dVth,-1,0)}
.PARAM CiScale = { 1 + (1.3-1)*LIMIT(dCi,0,1) - (1-0.7)*LIMIT(dCi,-1,0) }
.PARAM CrScale = { 1 + (1.3-1)*LIMIT(dCr,0,1) - (1-0.7)*LIMIT(dCr,-1,0) }
.PARAM CoScale = { 1 + (1.2-1)*LIMIT(dCo,0,1) - (1-0.8)*LIMIT(dCo,-1,0) }

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Dsoglia':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Vtmax'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Vtmax*limit(dVth,0,1)+Vtmin*limit(dVth,-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i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i'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i,0,1)-(1-0.7)*limit(dCi,-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r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r'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r,0,1)-(1-0.7)*limit(dCr,-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o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o'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2-1)*limit(dCo,0,1)-(1-0.8)*limit(dCo,-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Dsoglia':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Vtmax'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Vtmax*limit(dVth,0,1)+Vtmin*limit(dVth,-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i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i'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i,0,1)-(1-0.7)*limit(dCi,-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r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r'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r,0,1)-(1-0.7)*limit(dCr,-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o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o'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2-1)*limit(dCo,0,1)-(1-0.8)*limit(dCo,-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T0=25 可以识别,下面的+号打头的都不能识别,你可以试下,把+号打头的parameter 都改成.PARAM  参数名 = 具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T0=25 可以识别,下面的+号打头的都不能识别,你可以试下,把+号打头的parameter 都改成.PARAM ...

我试了一下,没有效果。而且各个param是可以在virtuoso里面显示出来的

网友A:
把input.scs ,run cmd,输出log  贴上来看看

网友B:
scs默认是spectre语法,如果用的语法是spice需要加language=spice,里面有多处语法错,可以自己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nput.scs ,run cmd,输出log  贴上来看看

input.scs 、run cmd和输出log

input.scs

input.s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s默认是spectre语法,如果用的语法是spice需要加language=spice,里面有多处语法错,可以自己查下。 ...

我看有些教程里面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官方文档里面没有这一个步骤

楼主:
引用 楼主:
input.scs 、run cmd和输出log

我不知道要怎么关掉文件收取积分,我把log和cmd贴在下面
output log: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189.904 ms, elapsed = 162.79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03.728 ms, elapsed = 162.791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94.3 Mbytes.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884):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 33: The option 'gmindc'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line '8057'.
    WARNING (SFE-884):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 1940: The option 'gmindc'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line '8057'.
    WARNING (SFE-884):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 5690: The option 'gmindc'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line '8057'.
    WARNING (SFE-884):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 5974: The option 'gmindc'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line '8057'.
    WARNING (SFE-884):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 7176: The option 'gmindc' is deleted because it is redefined at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models/spectre/s90_bcd_v1p3_rev1_spe.lib':line '8057'.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a4ec9a.va.bsource_a4ec9a.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a4ec9a.va.bsource_a4ec9a.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a4ec9a.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4 s (elapsed) for bsource_a4ec9a.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a4ec9a.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e5f262.va.bsource_e5f262.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e5f262.va.bsource_e5f262.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e5f262.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1 s (elapsed) for bsource_e5f262.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e5f262.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34844.va.bsource_c34844.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34844.va.bsource_c34844.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c34844.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8 s (elapsed) for bsource_c34844.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c34844.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0203b5.va.bsource_0203b5.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0203b5.va.bsource_0203b5.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0203b5.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4 s (elapsed) for bsource_0203b5.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0203b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2719fc.va.bsource_2719fc.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2719fc.va.bsource_2719fc.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2719fc.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3 s (elapsed) for bsource_2719fc.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2719fc.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9e4ca3.va.bsource_9e4ca3.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9e4ca3.va.bsource_9e4ca3.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9e4ca3.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4 s (elapsed) for bsource_9e4ca3.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9e4ca3.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228a7.va.bsource_c228a7.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228a7.va.bsource_c228a7.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c228a7.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4 s (elapsed) for bsource_c228a7.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c228a7.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667e2.va.bsource_c667e2.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c667e2.va.bsource_c667e2.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c667e2.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3 s (elapsed) for bsource_c667e2.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c667e2.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39bad7.va.bsource_39bad7.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39bad7.va.bsource_39bad7.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39bad7.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5 s (elapsed) for bsource_39bad7.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39bad7.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6f783a.va.bsource_6f783a.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6f783a.va.bsource_6f783a.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6f783a.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7 s (elapsed) for bsource_6f783a.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6f783a.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fa5d22.va.bsource_fa5d22.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fa5d22.va.bsource_fa5d22.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fa5d22.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4 s (elapsed) for bsource_fa5d22.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fa5d22.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1d62ae.va.bsource_1d62ae.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1d62ae.va.bsource_1d62ae.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1d62ae.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1 s (elapsed) for bsource_1d62ae.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1d62ae.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1995bf.va.bsource_1995bf.ahdlcmi/ (775)
Opening directory input.ahdlSimDB//bsource_1995bf.va.bsource_1995bf.ahdlcmi/Linux-64/ (775)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or bsource_1995bf.
Finished compilation in 2.13 s (elapsed) for bsource_1995bf.
Installed compiled interface for bsource_1995bf.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Dsoglia':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Vtmax'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Vtmax*limit(dVth,0,1)+Vtmin*limit(dVth,-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i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i'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i,0,1)-(1-0.7)*limit(dCi,-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r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r'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r,0,1)-(1-0.7)*limit(dCr,-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29: I26: parameter `Co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o'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2-1)*limit(dCo,0,1)-(1-0.8)*limit(dCo,-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Dsoglia':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Vtmax'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Vtmax*limit(dVth,0,1)+Vtmin*limit(dVth,-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i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i'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i,0,1)-(1-0.7)*limit(dCi,-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r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r'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3-1)*limit(dCr,0,1)-(1-0.7)*limit(dCr,-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1997): "input.scs" 36: I25: parameter `CoScale':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dCo'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1.2-1)*limit(dCo,0,1)-(1-0.8)*limit(dCo,-1,0)'.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Time for Elaboration: CPU = 503.776 ms, elapsed = 27.9457 s.
Time accumulated: CPU = 707.551 ms, elapsed = 28.1085 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116 Mbytes.

Aggregate audit (3:52:56 PM, Thur Sep 4, 2025):
Time used: CPU = 708 ms, elapsed = 28.1 s, util. = 2.52%.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16.9 ms.
Peak memory used = 116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3:52:28 PM, Thur Sep 4, 2025, ended at: 3:52:56 PM, Thur Sep 4, 2025,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28.1 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8 errors, 6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run cmd: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Sep  4 15:50:12 2025
WARNING (OSSHNL-159): The primitive, 'pyc90/sctl35n65g2v/pspice', has been updated since the last netlisting session
in this current run directory. Therefore, re-netlisting all cell views where
this primitive is instantiated.

End netlisting Sep  4 15:50:12 2025
Loading monte.cxt

Netlisting Statistics:
        Number of components:    6

        Elapsed time:          1.0s (6.00/s)
Errors: 0        Warnings: 0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Loading paraplot.cxt
INFO (ADE-3069):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
        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 Output Log menu.
Loading frm.cxt
(TE-4223): Extracting cellview 'pyc90 sctl35n65g2v pspice' ...
Loading ti.cxt
INFO (SHDB-50): Ignoring database generation for cellview 'pyc90/sctl35n65g2v/pspice' as the database is up to
date.
INFO (SCHHDL): Saved the file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pyc90/sctl35n65g2v/pspice/design.pspice' in 'pyc90:sctl35n65g2v:pspice'
(TE-4308): Extract completed for cellview 'pyc90 sctl35n65g2v pspice'
INFO (SCH-1170): Extracting "test4 schematic"
INFO (SCH-1426): Schematic check completed with no errors.
INFO (SCH-1181): "TEST_90nm test4 schematic" saved.
Delete psf data in /home/pyc/lib/SPDK90BCD_155060120_OA_CDS_V1.30_REV1_0/smic90bcd_155060120_1P6M_4Ic_1TMc_1MTTc_ALPA2_HRP2K_MIM20_oa_cds_v1.30_rev1_0/simulation/test4/spectre/schematic/psf.
generate netlist...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Sep  4 15:52:24 2025
End netlisting Sep  4 15:52:24 2025

Netlisting Statistics:
        Number of components:    6

        Elapsed time:          1.0s (6.00/s)
Errors: 0        Warnings: 0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INFO (ADE-3069):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
        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 Output Log menu.

网友:
你的模型是spice模型,specter工具可以仿真spice模型,但是语法需要稍微改下
论坛里有些spice 和pspice 语法教程: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E8%AF%AD%E6%B3%95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E8%AF%AD%E6%B3%95
论坛还有spectre仿spice/pspice 方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884438-2-1.html
注意指定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