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环路稳定性时,带宽外相位突然上升180deg,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有振荡风险吗?

楼主(2025-09-03):
如上图所示,仿真环路稳定性时,发现幅频和相频曲线比较奇怪,相位突然上升近180deg,增益也上升,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环路里面的有一个PMOS的栅极在环路里,栅极分析为次级点,但是漏极不在,漏极接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到地,怀疑是cdg耦合造成,零点只会让相位变化90deg,这里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
同样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想法是240deg等效于 (360-240)=120deg,可能是出现零极点对的时候软件计算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曲线感觉不太正常吧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都是内环震荡了,赶紧跑下瞬态是不是震荡。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跟仿真软件设置有关,将相位限制在-180~180,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相位应该是显示问题,但是增益曲线有点奇怪

网友:
有可能是在这个频率有复极点

网友:
遇到过了 一模一样,但是不敢信这个结果,重新调了一下

网友:
我记得波特图显示<-180的相位时会往上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