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18的库文件中“.model n33 nmos”这段代码是不是相当于调用模型公式?

楼主(2025-09-03):
*                               3.3V IO NMOS MODEL                                *
***********************************************************************************
*
.model n33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3.0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6.65E-09+DTOX_N33' TOXM     = 6.65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4.3441000E+17       LLN      = 1.0625758           LWN      = 1.0101005
+WLN      = 0.9810000           WWN      = 0.9060000           LINT     = 6.3891300E-08
+LL       = -2.3305548E-15      LW       = -2.4634918E-15      LWL      = 2.6243002E-24
+WINT     = 3.5850000E-08       WL       = -1.8902563E-15      WW       = -1.3000000E-14
+WWL      = -1.3027796E-2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1E-8+DXL_N33'      XW       = '0.00+DXW_N33'      DWG      = -3.9100000E-09
+DWB      = 3.2000000E-09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6.50E-08            HDIF     = 2.05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6                 RDC      = 1.6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695+DVTH_N33'    LVTH0    = 4.0100000E-10       WVTH0    = 1.0200000E-08
+PVTH0    = '8.0000000E-16+DPVTH0_N33'       K1       = 0.8451000           LK1      = 5.8182560E-10
+WK1      = -6.2456240E-09      PK1      = 1.9938927E-15       K2       = 4.4575000E-02
+K3       = -3.8500000          DVT0     = 9.4991400           LDVT0    = 8.0839730E-09
+DVT1     = 0.6300000           LDVT1    = 5.5000000E-08       DVT2     = -0.1450000
+DVT0W    = 0.00                DVT1W    = 0.1057000           DVT2W    = 0.00
+NLX      = 2.0274594E-07       LNLX     = -2.8608589E-14      W0       = 0.00
+K3B      = 0.5669292           NGATE    = 2.6812141E+21

后面的各种参数就是要输入到公式中的参数吗?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这种内嵌在仿真器中的模型公式到底是怎么写的呢?

网友A:
“.model n33 nmos”   .model是个标识符,可以理解为声明一个具体的model。后面跟着的是model具体名字,再往后是model的具体参数数值。

在仿真时会将参数数值带入model equation进行计算。 至于model equation,你可以上网搜搜,应该可以搜到。你贴出的model level=49,应该是BSI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n33 nmos”   .model是个标识符,可以理解为声明一个具体的model。后面跟着的是model具体名字,再 ...

好的,谢谢

网友B:
.mode 语句不是调用模型,而是声明+定义模型。
n33 是自己命名的模型名称,用于实例引用模型。
nmos指明该模型的类别是nmos。
level=49指定模型level,49也就是bsim3.3。
再往后的各个参数都是bsim3.3所定义的参数,此处用指定的value替换掉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 语句不是调用模型,而是声明+定义模型。
n33 是自己命名的模型名称,用于实例引用模型。
nmos指明该 ...

谢谢解答,还有请问在仿真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就可以识别到这个.model声明+定义BSIM3.3模型,并对应到内部相关的计算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