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尔逊电流源

楼主(2025-09-03):
想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搭建结构的电流源,BN1和BP1都是作为输出吗?或者说M41和M42都是输出器件吗?他们输出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A:
在左边主体部分没有启动时,BP1为高,M4无电流,则M41无电流,M42的GATE为低将BN1拉高,使M0、M4产生电流,启动完成;
启动之后M41复制电流灌入R2,R2阻值较大,使M42关断,则启动完成后,M42对BN1无影响;

增加启动电路后就是浪费M41这路电流和右边几个管子的面积,尤其是R2的阻值可能较大。

网友B:
左边这不是威尔逊电流镜,是Constant Gm,而且右边做的很奇怪,没有人这样复制电流的

网友:
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这不是威尔逊电流镜,是Constant Gm,而且右边做的很奇怪,没有人这样复制电流的 ...

不是威尔逊吗?我就是不太懂,所以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意思是不需要右边的M41 M43 R2 这几个部分 实现的功能一样 并且整体面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主体部分没有启动时,BP1为高,M4无电流,则M41无电流,M42的GATE为低将BN1拉高,使M0、M4产生电流, ...

意思是不需要右边的M41 M43 R2 这几个部分 实现的功能一样 并且整体面积更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需要右边的M41 M43 R2 这几个部分 实现的功能一样 并且整体面积更小
...

右边是启动电路,应该还是需要的;
不在乎的话就这样,硬想减小面积可以换个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启动电路,应该还是需要的;
不在乎的话就这样,硬想减小面积可以换个启动电路

噢 明白了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
启动电路而已,也可以用一个wl不对称的反相器来启动。